电热水器跳超高温保护请教

楼主(2017-03-26):
客户电热水器带主板的跳超温保护,不知换超高温,还是水温探头能根冶不。平时不带板的换温控器就好了,大家支支招,怕跑返修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电热水器跳超高温保护,换高温保护还是温度探头能使过后不跳高温保护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粘连了。

网友:
  电热水器的超高温是多少度呢?100度不就开锅了。正常情况下温度达到设定的值后自动跳开很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