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i9508v系统能降级不

楼主(2017-03-26):
三星i9508v手机,买时系统是安卓4.4.4,前几天自动升降到5.01,原来拨号盘绿底白字换成白底黑字,想换回来,线刷宝和一体包都找到了,因为没刷过机不敢动,有经验的指点指点。

网友:
那个在系统里可以换的吧

楼主:
不知道在系统怎么换?能否指点?要的是这种拨号盘

楼主:
已解决下载了拨号器,对比对比字真了很多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记得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记得备份。

4.4.4升级到5.0.1后,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回到5.0.1,不会回到4.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4.4.4升级到5.0.1后,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回到5.0.1,不会回到4.4.4.

三星手机升级后还能回到以前的系统
刷回原装系统方法
1、前往三星官网下载旧版本固件;
2、通过备份软件备份数据;
2、将固件拷贝到存储卡根目录→关机→同时按电源键和音量加键,进入系统升级模式;
3、勾选“系统更新”,同时勾选“清除数据”,点击“开始”进行系统升级;
4、系统升级时,请勿关机;
5、系统升级完成后,手机会自动启动;
6、进入系统设置→关于手机查看系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手机升级后还能回到以前的系统
刷回原装系统方法
1、前往三星官网下载旧版本固件;

十分感谢您的热心,本人对折腾手机外行,下载了一个拨号器能看清就算了。谢谢!

网友:
可以降级的  去迷你手机网找资料

网友:
可以降级,以前我乐视1s5.1升级到6.1然后又刷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