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F2565屏幕中间出现窄亮线

楼主(2017-03-26):
今接修一台康佳crt彩电  故障如图 开盖检查 开机有高压声 观察屏幕  只有中间有一条水平的窄亮线  有时亮线还上下抖动  以为虚焊 重点检查LA7841及周围元器件  发现升压二极管及供电电阻严重虚焊  补焊后开机故障依旧  测量场块供电仅15v  行供电也就60v  且手摸行管散热片 发烫  立刻断电关机  而后听到高压包 发出“咔”“咔”“咔”的连续声音  怀疑高压包匝间短路 拆下测量 与电路图对比  测量引脚  通断正常  断开行负载 接假负载  电源恢复135v  说明电源是正常的  故障应该还是在行场扫描  把高压包又重新装上去准备再次测量各路电压   没想到竟把不小心高压包第五脚从硅胶中给拔了出来!也不知道这个引脚内部是接近脱焊  还是被我给拆的时候硬拔出来的 !这下不换也不行了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修过此类故障  妄不吝告知一二  帮我理理思路! 另外发的图片是在阳光下拍摄 里面是倒影 屏幕中只有那一条窄的亮线  其它都是黑屏!  附带 电路图一张!先谢过。。。。

网友:
既然装高压包电压拉得那么低,建议先换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既然是搞维修的,这样的现象行包,偏转线圈是怀疑的对象,一一排查

网友:
既然已经拆坏了就换吧,现在高压包又不值几个钱了,我这都有一些快成垃圾了,特别是高清机的高压包,价格高用户的全弃修了

网友:
请参考个性大师的帖子。

网友:
高压包已经拆坏了那就先换吧。

网友A:
是卖葱的?那么多的大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卖葱的?那么多的大葱。

农村  我爸种的  俺们这都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村  我爸种的  俺们这都种

原来如此,你的电视,先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先换高压包!不行在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