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HD2993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7-03-26):
近日接到长虹HD29933电视,故障是自动开关机,TV台号自动上加或下减,开机屏幕上有MEMO 2字样(数字按频道键可调1——4),有时能自动消失有时不能,遥控失灵,根据现象,按键全换新(其实拔掉按键板也是老样子),换了存储器重写了数据、大块8829也换了无果,有时AV/TV能转换,有时不能,不能转换时按住了AV/TV按键不松手能固定在AV上,但一松手又回到雪花了,恳求坛里的师傅们能指点迷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在下不胜感激!修了一个星期了,急人啊!是同行的都有同感!!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或者CPU供电是否稳定,你就会发现新大陆了

网友:
检查CPU上的按键信号输入端电路是否有漏电的元件。

网友:
挨次序断SCL,SDL,看看有没有作用估计CPU控制有问题。

楼主:
先照4楼师傅的建议查查看,有结果本人会及时通报!在此先向所有回帖的师傅们表示感谢!

网友:
先把遥控接收头的插头拔掉试试,再查按键输入电路中的电容是否漏电;瓷片电容漏电居多。再查查线路板是否有黑色污染物(印刷敷铜面)及其是否受潮漏电。

网友:
同意4楼的思路,因为你说“按住了AV/TV按键不松手能固定在AV上“,测按键两端的电压,还有接收头也测下

楼主:
果然不负众望,就是在主板上的KEY线路上在靠近大块的很近处有一个瓷片电容C246/103,我把它断开(10k档测量没看出漏电),好了,不过断开后还是有那么一两次自动关了机,不过现在稳定了,只是“MEMO 2”字样还在,三秒就消失。放了一晚上也没犯毛病,不知将来是否还能犯这毛病,拭目以待吧!非常感谢回帖的所有朋友们!大家辛苦了,祝大家开心幸福!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