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全自动洗衣机跳闸

楼主(2017-03-26):
今天遇到个美的变频洗衣机 MB60-3058D(S)  通电后几秒钟跳闸保险熔断大概哪里有短路的地方 求指教

网友A:
看看有那里漏电了,还是那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那里漏电了,还是那里短路了。

负载都拔掉了 直接给电 液晶屏亮几秒钟就烧保险

网友:
电路板坏了要换

网友:
电路板进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