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热几个小时候风机不转问题

楼主(2017-03-26):
伊莱克斯二手空调,装上候制热正常,几个小时候外风机停止,压机正常工作,室内机继续吹热风!电容应该没问题呀,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经你叙述应该是很正常的机器

网友:
有的空调如果外面气温不是很低的情况下制热时外风机是不转的。你可以用冷水泡下室外管温传感器。或者直接开制冷,试一试外风机能不能转;如果可以转则说明控制电路和风机电路没有问题,请放心使用。

网友:
内机脏或管温问题

网友:
强制制冷外风机工作 机器就是正常的

网友:
制热外风机停转后 等会能启动的话。是正常的系统检测压力过高,外机泄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风扇电机故障,电机发热过大,双金属片跳开。一般在夏天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