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三匹柜机显示U7

楼主(2017-03-26):
开机就显示U7,是什么故障

网友:
外机有问题

网友A:
U7 室外机和室外储热单元之间的通信故障。检测方法:使用微机检查室外机之间是否进行正常传送。估计原因:室外机与室内机外部控制适配器之间配线连接错误;室外机之间配线连接错误;冷热切换设定错误;制冷/制热成组地址设定错误(功能装置、室外机外部控制适配器);室外机P板故障;室外机外部控制适配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 室外机和室外储热单元之间的通信故障。检测方法:使用微机检查室外机之间是否进行正常传送。估计原因: ...

谢谢。。

网友:
先查线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