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有一台创维29T92HT电视.电压输出低

楼主(2017-03-27):
有一台创维29T92HT电视.电压输出低 我接上假负载电压只有30伏.我以为W6756坏了.换一块也无变化.我测量6756的4脚电压是14伏.6756外围原件都查过.

网友:
.6756外围原件都查过.代换

网友:
没二次开机吧。

网友:
二次开机试试!

网友:
光耦电压多少

网友:
不会是待机状态吧?

网友:
是不是待机状态

楼主:
行断开了接的是假负载输出电压是30伏.用万能电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能待机.

网友:
创维有童锁功能,用遥控器对码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