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通电后等全亮

楼主(2017-03-27):
电磁炉通电后面板灯全亮,风扇不动,无“滴”声,按面板无反应死机症状,cpu无脱焊,5V正常,是不是CPU挂掉了

网友:
一块万能板解决

网友:
只要是CPU都有振荡频率,有的是晶振 有的是电容,更换它试试

网友:
先清洗主板,后补焊芯片

网友:
水煮一下收工

网友:
水煮电磁炉,高超的艺术,天下只有你能想出,不过是个好办法,那天试试,应该煮过就能好

网友:
cpu你换过多少?

网友:
CPU坏的太少太少了。。。。。

网友:
确定下最大的一根康铜丝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