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万宝这台空气能加多少氟啊?

楼主(2017-03-27):
小弟初涉足空气能,之前一直做空调维修的对空气能没经验!大家知道这台加多少氟吗?机器漏氟已经处理好,加多少头大了!大神救救我!

楼主:
这张图片大家能看得清不?没有标注加氟多少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没写大约1KG左右,看运行电流

网友:
大1P定量850克,大1.5P定量1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写大约1KG左右,看运行电流

这个看制热量行吗?就是制冷比制热小点

网友:
看运行电流和压力表同时判断。

网友:
直接抽空 加1千克    然后测电流   正常就算了    夏天电流过大就放一点福利让  氟利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