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p商用空气能制热不好求教

楼主(2017-03-27):
一台5P碧涞空气能热泵低压0.25,高压1.6,电流6A,标准8A,水箱40度,环境溫度12度,回气管至储液器至压缩机结霜,停机压力0.45,蒸发器有6支分液管,下面蒸发器结霜,最上面2支管结的蒸发器没结霜。请问是制冷剂不够还是分支管堵?

网友:
冷媒不足,10几度压力应该在0.5~0.6,如果有管子堵了那么蒸发器上堵了的管子上是没有水露的

网友:
霜化了再讨论问题,都结霜了,这些数据几乎没有用。到底是漏了还是不化霜?

网友:
高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