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 32配35 35配32

楼主(2017-03-27):
现在经销商真是他妈扯淡!
在我的QQ镇,去年我本街上的一远房亲戚在我Y师傅维修铺对面Z家经销商买一套库存5年以上小天鹅空调,请我前去安装,我到了一看空调很旧,像是装过,拆下来的,我特意看了一下型号内机23 外机25.我本着用户是亲戚,给Z经销商电话说明情况,他说是按照23价格卖得,用户占便宜,亲戚也说他知道情况,捡了便宜。就给安装上了。
今年正月本街X经销商(卖格力 海尔 长虹的)搞格力活动,卖了一批格力32 R32空调。一天早上叫三轮车拉去安装,到了才知道又是一个远房亲戚,我不知她名字。到了才知道。安好收工回来。由于现在没有安装单,不用填;就扯两个条码回来交差。我是真没有注意,过几天X经销商说内机32没错,外机安了35的,我提议去换,他又说麻烦,不换(实际怕出工钱)。  过几天又让弄一个35内机配32外机给另一用户安上。  还让把外机胶盖互换一下,以应付照相报单。上面有条码 型号。这事就算过去了。

过两天又安一套32机,用户房间4米*6米*3.8米,我空开好,准备安内机板,位置都画好了,用户让靠外面墙一点,高一点。只能听他的,安好,反应制热效果不好。我和X经销商去看过4  5次,红外线测出风50度上下 比房间温度高20-30度。反正只有出风口热,其它地方升温不明显。 我打比方用蜡烛火烧大锅水,火力小了!  X与用户不听。后用户电话投诉公司,公司把X的徒弟P师傅安装工号撤销!(我们镇只有P师傅有工号,他负责开密码,照相拿50  我们安装的拿100,余下归经销商。P师傅一般不空,不亲自安装,另外我看他对收氟利昂。加氟利昂都不太懂);用户继续找X麻烦,昨天X有叫我跟他一起去看,协商加300元换35机,用户不表态,要求要把效果搞好!X答应外机换成35机,内机移一点降低一点。今天又叫三轮车师傅拉一个35外机去,我去换一个35外机,塑料壳条码互换。内机向内移43厘米向下移10厘米。管子就那么长。对着床一点。  不知道效果能不能有突飞猛进的变化!
我觉得现在经销商真是扯淡!
注:我安装都是抽真空的一般15分钟。而且有两根软管,一个压力表阀,一个防冻手阀。内行都懂的,真空绝对合格,不会跑制冷剂,不论什么氟利昂都这样操作!  绝对不想本地其它安装 维修大神,如L师傅。抽空 加氟就一根软管,一个真空泵 一罐氟利昂搞定。他的工具给我 ,我真干不了!

网友:
4米6米3.8米这样的房间35的制热都小,用50的

网友:
房间太高了,50机器也不会表现很好,电辅热打开半个小时能体感温差就不错了

网友:
一棒子打死一船人。一个经销商不厚道,你就感觉大多数人不厚道,我也是格力安装的, 安装都是抽真空的一般一般几分钟。抽空 加氟就一根软管,一个真空泵 一罐氟利昂搞定。

网友:
空调制冷效果好,制热风口很暖,几米的地方就不暖了

楼主(2017-06-01):
昨天县城的售后来了,打电话给X老板询问安装,抽真空情况。X把电话拿给我接听,我表示抽真空15分钟。售后怀疑说真空不良,由于没有带R32的制冷剂,说让我们今天带一个35新内机过去,他们带氟过来。
我始终觉得机器是正常的,不大关系真空的事。第一次安装32机,由于和用户家吃午饭,抽空至少30分钟以上,用户反映制热不好,出风口温差很大,我测电压也够,怀疑房间大,空调买小了。小马拉大车。  第二次经销商叫把外机换成35机,同时内机向內向下移一些。这次真空15分钟。我一台真空泵安装空调,维修冰箱,维修空调定量加氟都在用,而且无论安装r22 r410 r32 r290都是抽15分钟,几乎没有出问题的,只有这次反映制热制冷不好。我由于只测电压正常,温差正常,没有测过电流,一个怀疑由于内机问题压缩机频率没有升起来,无法验证,也没有去实际过变频机设置定频模式,另外就是怀疑房间大,空调小。小马拉大车。
今早带新35内机过去,售后过来,把内机换成35机 (外机上次已经换成35机了;等于用户卖的32机,已经全部换成35机了;只有内机挂板 外机架子 配管没有换了。)今天他们要抽真空1个多小时,准备了电子秤,R32氟;抽着真空,去另一家安装空调。等安完回去加氟。
总之如果内机问题或者真空引起问题,经过这次搞了彻底解决。就归结于真空不合格,安装问题。  如果房间过大,保温不好,负荷过大,估计用户还会来找麻烦。因为经销商给用户承诺的10载春秋保修!

楼主:
今天还是学到一招 拆格力R32内机接头 纳子方法  用管钳 小管钳就行 大一点的管钳也可以。

楼主:
另外售后让老板把那一套拆下来的32的 外机 和 内机全部拉到县城他们的门市上面去重新搞,搞好了再拉回来好卖。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就无法知道了!只是用户家这套35的经过今天重新加氟的不知有没有与以前有天壤之别!如果小马拉大车,就还是会不满意效果!因为还不曾经历最冷与最热天气, 不过最热天慢慢来临了。最冷天等待今年冬季来临。  时间的验证!  万一好了,无论内机问题还是我安装问题都归于真空不好 安装问题!  就犹如所有炸了的,都归于安装 维修 使用操作不当 人为因素,关厂家何事?

网友:
其实最苦逼的经销商……,安装,新机,都没问题

网友(2022-07-13):
后来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