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用指针表判断LM339的好坏

楼主(2017-03-27):
  修理老旧电磁炉的过程中,会碰到个别LM339损坏的情况,如果手头有这个集成电路,代换一下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有必要将原机IC拆下来用指针表判断一下它的好坏,决定用不用出去买一片新的。即使手头有现成的LM339,知道原机IC的好坏,修理起来也心中有数。
  恕我天生愚钝,总学不会用指针表测量电阻值。用指针表电阻档去测量IC好坏时,习惯看50uA档那50个刻度均匀的格子,以电流值的uA数代替电阻值与好的IC对比。LM339里面的4个比较器的4个正相输入端子和4个反相输入端子共8个端子的电流值基本相同,约26uA,4个输出端子的电流值比这8个端子的电流值稍大,约27uA。指针表表头灵敏度不同,电阻档用1.5V或者3V供电不同,温度不同,测出电流值也不同,但输出端子电流值总比输入端子电流值稍大。LM339坏掉的情况一般只有个别比较器损坏,相应的引脚电流值偏大很多,也有过没有电流值的情况。看4个比较器引脚的电流值有没有异常偏大或者偏小的,就可以判断它的好坏了。测量结果看图片,可惜手头没有坏的LM339可上测量图。
  其实用ICL7106或者ICL7129集成电路的数字万用表,9V电池的正极与表笔COM插口,是一个3V左右的稳压电源,稍加改装,也就是串个合适的电阻,(可以用一个固定电阻加个可调电阻)配合2mA电流档,也可以象指针表一样测量集成电路各引脚的电流值,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看用的是×1K档,测量结果应该是KΩ,而不是uA。

网友:
在电路中测更好判断

网友B:
通过在线测量输入输出关系判断好坏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C:
这表不错 还能看负载电压电流 微安的话 要看从下往上第三条绿色的标线

网友:
这表不错 还能看负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的是×1K档,测量结果应该是KΩ,而不是uA。

1K档的短路电流是150uA,指针指在26uA处时,流过集成电路的电流肯定远大于26uA。因为不关心它的实际电阻值,只是为了对比,就看那一个比较方便读数的刻度了。我这样看刻度,那些习惯用指针表的老师傅肯定觉得很别扭的。如果用数字表改装后来做同样测量,流过集成电路的电流与数字万用表的读数就基本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在线测量输入输出关系判断好坏才是最准确的。

  这样测量基本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错放一个坏人。如果是大批量测量,就要另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不错 还能看负载电压电流 微安的话 要看从下往上第三条绿色的标线

10块钱买的故障表,更换过表头击穿的保护二极管,还有电池漏液导致电池盒塑料漏电。

网友D:
可用万用表R×1K档测量LM339各脚对⑫脚的电阻值来判断LM339的好坏。如用MF64型万用表测的正常的LM339各脚对⑫电阻值如下(K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⑬   ⑭
红笔测【黑笔⑫】 12  ←    15   ←   ←   ←   ←   ←   ←   ←   ←   12   ←
黑笔测【红笔⑫】>500←    21  >500 ←   ←   ←   ←   ←   ←   ←   ←   ←
                          附注:测值随所用表不同而异。
楼主以1109万用表R×1K档测,其测值单位自然是KΩ,须看表顶上弧线刻度;那里标有【Ω】符号清晰、明瞭,楼主怎能视而不见呢?

网友:
特别申明:上述测值系LM339不在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用万用表R×1K档测量LM339各脚对脚的电阻值来判断LM339的好坏。如用MF64型万用表测的正常的LM339 ...

  不会用指针表,欧姆档刻度不均匀,看了心烦啊!反正同一个电阻档,表头的电流值和电阻值的对应关系是死的,1K档0欧对50uA,20K欧对25u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用万用表R×1K档测量LM339各脚对⑫脚的电阻值来判断LM339的好坏。如用MF64型万用表测的正常的LM339 ...

不错  挺实用的回帖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其实我用指针表测晶体管等非线性元件通常也只是看指针的偏转角度而对他的具体数值漠不关心。

网友:
换一个有那么难吗?这东西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