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DJ13B----D08D溢出

楼主(2017-03-27):
接修一台九阳豆浆机型号DJ13D-----D08D,打豆浆时溢出,测防溢出感应器正常,加热管通断正常,溢出时加热管也断开,不知为什么就是有少量溢出。请教各位了。

网友:
检查一下刀片,是不是往上翘了,要是往上翘了,给它往下扳点,我以前修过一个,其他都正常,也是往外溢,刀片往下扳点好了。

网友:
把防溢传感器换了

网友A:
把机头倒过来,用手左右活动电机杆,如果间隙大,会使打浆时刀片摆动过大,浆沫隨打浆慢慢溢出,解决办法是换成新型带轴丞套的轴密封

网友(2017-12-30):
引用 网友A:
把机头倒过来,用手左右活动电机杆,如果间隙大,会使打浆时刀片摆动过大,浆沫隨打浆慢慢溢出,解决办法是 ...

观察发现就是电机转时溢出,你说的方法没听懂,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