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一场由于5V供电引发的风波

楼主(2017-03-27):
用户描述此机最近要开机后要闪几次才能用,试机,开机红灯变蓝灯屏幕显示logo后几秒钟熄屏。反复几次后变回红灯待机状态,用户说以前能好现在怎样都不行了。初步判断故障为主板有虚焊或者供电有问题,

         拆机检查,电源待机5v 12v  pson  offon均正常。如果是数据问题不应该又有背光闪又有死机的情况。能闪好又不可能是灯管问题。按照这个思路检查主板各个供电发现u701输出的3.3v并不正常。u703的1.2v也不断变化。
由于多组电压不正常。所以不考虑该原件问题,往前查发现均来自5v电压。再测5v电压居然是2.4v真相出来了。故障在电源。由于电源其他几组电压正常所以考虑输出滤波电解有问题。将5v滤波两个电解12v470uf拆下外表无鼓包。容量也正常实测450多和460。用两个25v470uf替换开机整机正常

    总结:由于核心供电5v的滤波电解不良,导致5v输出不稳定,且此电解应该是受热才不稳定因为拆下来测时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样刚开机时电压并没出现问题。开机过后才会显现这也就是我刚开始测电压正常的原因。

刚开机时5V是正常的

刚开机时5V是正常的

刚开机时5V是正常的

几秒过后5V变为2.几

几秒过后5V变为2.几

几秒过后5V变为2.几

被拆电容容量可以认为正常

被拆电容容量可以认为正常

被拆电容容量可以认为正常

无鼓包外观无异常

无鼓包外观无异常

无鼓包外观无异常

成功修复

成功修复

成功修复

网友:
技术帖没人顶,都去看写作了,

谢谢老板分享成功案例

网友:
谢谢你分享平浪息波的过程。

网友:
我手上有台故障近似,但反复开机又正常,拔掉电源,重开故障依旧,重复开机又正常,测5V.12V正常,准备外接灯条试试

网友:
是啊,点容经常欺骗人。

网友:
碰到过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