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3D50A3000iv,不通电,换电源板后,故障为有声不亮,求助同行。

楼主(2017-03-27):
长虹等离子3D50A3000iv,不通电三无,淘宝淘了一个原装电源板后,能开机,有开机声音,按按键,有按键提升音。故障为有声不亮,求助同行。

这种问题,一般是Z块板子有问题吗?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逻辑板的红灯,间隔3秒在闪烁亮?

电源板

电源板

整机照片

整机照片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一样型号,我的是YZ板短路,逻辑板有两个灯,一个长亮一个闪乐是正常的,Y、Z板有电压不?VS206伏电厌Va56伏

网友:
Y板可能性大一点,不行再换逻辑板。

网友A:
跟我这个差不多,有声无图,电压正常,修好告诉一声,逻辑板电压,把你的告诉我

网友:
先检查一下y板上是否有功率管击穿的?

网友B:
师傅在不,看你评论,你是三洋售后。我有一台三洋变频洗衣机XQB60-B835S。开机显示E908,不能洗不能脱。短接R360后,可以单洗可以单脱,连贯不行,到漂洗就会显示E9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在不,看你评论,你是三洋售后。我有一台三洋变频洗衣机XQB60-B835S。开机显示E908,不能洗不能脱。短 ...

这个,我以前修过。把哪个电阻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这个差不多,有声无图,电压正常,修好告诉一声,逻辑板电压,把你的告诉我

用户不修了。我也跟着走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这个差不多,有声无图,电压正常,修好告诉一声,逻辑板电压,把你的告诉我

原因是,价格太贵了。加上用户也不经常在家的。平时过节的时候在家。

开始是不通电,我换了电源板,好了,能通电,有声音,没有图像。

我怀疑是Y板。因为逻辑板只是亮了一个灯,不停的闪红灯。说明还没有工作。有快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是,价格太贵了。加上用户也不经常在家的。平时过节的时候在家。

开始是不通电,我换了电源板,好 ...

(因为逻辑板只是亮了一个灯,不停的闪红灯)
逻辑板不就是只有一个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