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40F6液晶电视机图像上下抖动有重影

楼主(2017-03-27):
一台海尔L40F6液晶电视机,看十五分左右图像就上下抖动而且有重影。

网友:
用刀割吧,,,,,,,,,,,,,,,,,,,,

楼主:
我为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屏的逻辑板有问题了。没法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屏的逻辑板有问题了。没法修了。

跟你的理解一样!但是我的建议是看看屏线lc是不是存在温度过高!如有想办法降温在看问题是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