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天鹅水魔方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7-03-27):
今日修一台小天鹅洗衣机,起动脱水嘎嘎响不顺畅。
检查方现有离合器位置有个霍尔传感器,仔细检查离合器无问题。
故障是否和此元件有关,请教各位同仁。

楼主:
本来要上传照片,无奈编辑了几次写了一大堆没上传成功。。此传感器为三线,塑壳,胶封,拆开可见一w12贴片元件

网友:
应该与它无关。

网友(2021-06-01):
请教各位大师,今天也维修一台,换离合器,但是这个霍尔组件安装不了,因为离合器没有螺丝眼安装,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霍尔组件拆了,不用可以吗,现在脱水是正常的,洗没有试,因为没有方便试。
请问这个霍尔组件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