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HD29C81 行幅修好,现在又上下满幅,中间稍微往中间缩

楼主(2017-03-27):
是调 HSIZE-P4 这个参数吗, 但行幅没反映, 换了高压包和枕校管, 行幅变大。
webwxgetmsgimg (1).jpg 行幅修好(逆程电容容量变小),现在是上下满幅,中间稍微往中间缩,头都搞大了,这又是什么问题,总线数据已经调最大了,还是有点往里缩

上次的贴子确实是 高压包被游击队型号弄错了,才造成-12V场供电电路不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枕校电路。

网友:
上下阻尼,s校正电容,看元件,差数椐的少。

网友:
校正电路的问题,调总线没用的。

网友:
进总线调整无效;那就检修枕校电路吧。

网友:
有两个调行幅的一个是50HZ 另外一个是60HZ。

网友:
     枕校电路,实在不行改电容

网友:
检测硬件

网友:
上下阻尼管、电容、枕校电感、电容等。

网友:
这个 的要改 S 校正!!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谁能真正帮你

网友:
这是行校正电路有问题,看看校正二极管,滤波电容,校正输出管。你好像是把行幅硬调小了,没有处理了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枕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