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排热水器,火着了之后自己会灭掉。

楼主(2017-03-27):
1金币
上门修一强排热水器,插电的。故障为打开热水,点火后着火开始加热,但是五秒后,火就灭了。查风压开关正常,风扇转动正常,水流也一直正常。天然气供应也正常。请问亲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温控检查过吗?把点火器换了就搞定了

楼主:
温控?温控量着会导通。会着火,说明点火器正常。

网友:
调节感应针高低

网友:
也可能是皮膜

网友:
是那种恒温和旋钮的没说清楚,没法回答。图片也没有,找算命的算算吧

网友:
看看喷头有没被堵了一些孔

网友:
这个有很多原因的,如风压开关、水压开关、皮膜、感应针、控制器、点火器、温控器、电容、传感器,还有就是超温保护(出水小或烟道堵塞),基本上排除电磁阀,只能一个个代换了,有些元件测不准的

网友:
昨天我去修了一个故障差不多的。不过我修的是水压开关坏了不可调节。水压小微动开关那里打开不稳定

网友:
5秒熄火有下列几种情况,意外熄火,恒温机故障代码e1,烟道堵塞,燃气不足,反馈针坏,电磁阀故障,水流开关故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