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请教个方案

楼主(2017-03-27):
前辈们请教个问题,640升水,从50度降到0度,要求用90分钟,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膨胀阀怎么配置

网友:
一般26000大卡/小时 以上的制冷器套机都可以达到目的啊,不过被降温的水要循环流动起来,降到0度的水好办,如果是要求降到0度的冰或冰水混合物就不同啦。

楼主:
谢谢回复,我这边有泰康活塞压缩机,要用几匹的,用膨胀阀快,还是用毛细管

楼主:
请教荣昌老师

麻烦老师给我出个方案,水箱640升水,从50度降到0度,要求用90分钟,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膨胀阀怎么配置

网友:
需要37千瓦的制冷量一小时降到0度。
制冷剂R22,得18匹的压缩机,

网友A:
25KW,10匹压缩机足够,10P压缩机,10匹冷凝器换热面积大概3.79平方,不知道你蒸发器用什么,有钛桶的还是直接用铜管自己盘管,节流直接用4个大毛细管就可以,钛桶可短一点,10——20公分,自己盘管可长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老师给我出个方案,水箱640升水,从50度降到0度,要求用90分钟,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膨胀阀怎么配 ...

1千克的水,温度升高(或降低)1℃,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是4.2 千焦(单位:KJ,1kcal=4186.8J),或者直接按每公斤的水升高或降低1℃所需的热量是1kcal(大卡)。640升水约等于640kg,它的热量是:4.2X640=2688千焦=642kcal千卡(大卡)
642X(50-0)=32100kcal
即640L水从50度降到0度,需要的热量是32100kcal
已知总热量(制冷量),自己去算一下需要配置多大的压缩机、蒸发器和冷凝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千克的水,温度升高(或降低)1℃,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是4.2 焦(单位:J,1kcal=4186.8J),640升水约 ...

水的比热容不是4200J吗?怎么成4.2了

谢谢提醒!笔误,单位里忘了写“K(千)”,谢谢!     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KW,10匹压缩机足够,10P压缩机,10匹冷凝器换热面积大概3.79平方,不知道你蒸发器用什么,有钛桶的还是直 ...

谢谢回复。蒸发器用的成品,是铜管的,现在用的是六匹的TAG4573泰康活塞压缩机,用的毛细管,降温慢,用膨胀阀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