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转修功放机烧功放管

楼主(2017-03-28):
修一台转修功放机,用户说拿给人家修,说修不好了,你帮忙看看能不能修,现在不通电,大概报价后,检查功放管烧了一组,检查没有短路地方,就换上好的功放管,通电试机,2分钟又不通电了,检查换上的功放管有牺牲了,D1047用A1941代换,B817用C5196代换,还以为是自己代换的管子电流不一样烧的,但是回想以前也代换过啊,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是屡烧一组功放管,后来不敢贸然维修了,220V电源上接一个60W灯泡,正常功放机灯泡是不亮的,接上灯泡发现灯泡亮,把好的一组管子搬移过来还是一样的亮,改检查的都全部拆下来检查都没问题,接着检查电阻,当检查到103-10K可调电阻时候发现正常哪一组有2.8K,不正常那组是8.5K,高的,找到故障了,拿一个新的103-10K装上,调成2.8K上电,灯泡不亮了,维修结束。自己太心粗心大意,忘记了不装功放管,量一下电流。

1人赞赏

网友:
技术好,以后生意大把的找你

网友:
电流多少是正常?

网友:
维修功放,最要紧的就是偏置电流,楼主大意了,偏置电流受这个上偏置可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管子一致性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一般是用固定电阻代替。

网友:
这功放一般,没有保护

网友:
过流损坏,不好查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