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不出水

楼主(2017-03-28):
新飞电热水器出热水很慢,进水压力正常,机械式调温,无显示板,下面三个排污口进出水口无堵塞,进水管接出水口也无效,请大师指分

网友:
打酱油的,围观群众路过,我也是维修爱好者

网友:
估计楼主的热水管堵塞。

网友:
内部堵塞,要进行彻底清理啊,不过一般到了这地步加热芯的寿命基本上结束了,不如更换新的加热芯+镁棒+清理管道。

楼主:
加热芯已换过

网友:
热水器就那几个配件,你都难到i啦,要看是井水还是自来水

网友:
泄压阀堵了,很正常,好换的

网友:
你是修理工这个小问题都修不了吗?

网友:
吃多少拉多少,哈哈哈哈

网友:
大约在冬季,曾经有用户问我,电热水器里怎么有风?而且50升的还不够一人洗,热水大约放5分钟就没了。我说不可能,否则叫电风扇,登门服务,的确如此,恭候等楼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