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看戏机怎么刷固件,闪存型号怎么选择??

楼主(2017-03-28):
自己网购了一个USB编程器了,因为没玩过,先买便宜的试试。
本人新手,用电脑给中九刷过机,用电脑串口和USB口刷过,看戏机是第一次。
师傅们能帮我解释一下24和25闪存 的型号怎么选吗?编程器软件里吗闪存型号选择上没有的时候怎么选择兼容型号。
比如这两个  PH25Q32B 和 KINGE 25Q32CS  这个像贴片一样的两个闪存,在软件里没找到一样的,
这个和老式立式彩电的24C08 那种不一样,

还有这个怎么读取,我随便选择了一个型号EN25Q32  读取数据,  然后在用读出来的写进去的时候,写不了,出现校验错误 0H。
是软件设置不对吗?

PH25Q32B

PH25Q32B

KINGE 25Q32CS

KINGE 25Q32CS

网友:
你是在线还是拆机读取啊

网友:
有的在线可读写,有的机器要把存储器拆下读写,机器有不同

网友:
除了24,25的大部分都能自动识别,找我帖子里的431软件识别比较好。

楼主:
在线和拆掉都试过了,现在已经两台弄不了 了。之前一个是看一分钟重启,带充电器也是重启,数据让我重新写入后不开机了。
没经验,不会玩

网友A:
型号EN25Q32 能 读取数据出来,  然后在用读出来的写进去的时候,写不了,出现校验错误 0H。一般是内存块25Q32 坏了,换一个新的

网友:
怎么25Q32读写一次就会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EN25Q32 能 读取数据出来,  然后在用读出来的写进去的时候,写不了,出现校验错误 0H。一般是内存块25 ...

嗯,出现校验地址码错误,是存储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出现校验地址码错误,是存储块坏了。

果然是存储块坏了,网购了几个,写程序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2020-01-17):
原来是中九的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