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旧手机制作远程遥控开关

楼主(2017-03-29):
家有两口机井开机关机需要走一公里路遇到刮风下雨特别困哪 看见网上3公里遥控开关 购物后测试200来米上当了  咱搞家电维修这么多年想用旧手机改装没法过滤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希望同行师傅讨论设计上传图纸  用手机的喇叭控制光耦驱动三极管继电器    下面图  就是假货开关

网友:
这个可以叫运营商关闭短信功能,就没有了,不过这个不现实,只要给你来一个骚扰电话,你就开着吧

网友:
装个36 0手机卫士或腾讯 手机管家,设置成只接收你自己的号码,这不就可以了。
至于怎样用喇叭或震动来驱动,这太简单了吧。

网友:
弄台旧手机,开飞行模式,设置闹钟,几点响就行,可以设几个闹铃的

网友:
       这么小3公里纯属忽悠,不建议再增大功率,增大功率对身体辐射大。
     用手机流量接入互联网,采用WIFI智能插座几十元钱,利用互联网IP控制,什么短信,来电都不会干扰。用中间继电器扩流,就不存在距离问题。甭说是山西,就是跑到山东同样能遥控。
     或者用PDU,这是比较贵的方案

网友:
建议你把这玩意儿功率加大试试

网友:
都旧手机了,应该是无用的卡,运营商不存在管理不到

网友:
手机上有一个只接白名单的功能

楼主:
这两天在研究马上试用呀  各位同行讨论一下

网友:
旧手机实现远程遥控,办法好。可以应用到工业控制中。

网友A:
不用那么费事了,马云那里早已就有卖的了。。。

网友:
那还不如用微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
买根长线一头绑到闸刀一头绑到床脚上,要抽水时一拉就行。楼主不用谢我,也不用感激我。

楼主:
搞定了太好用了现在  同行和我订货了  现给自己做   给别人做赚钱了  和马哥买了有网络的有   短信  和呼叫不贵

网友:
这个以前我搞过的,用电力线载波控制 ,结构简单、性能可靠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个雨水传感器,下雨时,检测到雨水自己关上ok。

网友:
网上买个车载GPS跟踪器,里面有切断油路功能,手机端软件可以控制……

网友(2020-01-25):
楼主能人。今天也在想这东西,可电子知识太菜,自己不会做,网上看到可不插手机卡的,用gprs和手机就能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费事了,马云那里早已就有卖的了。。。

那需要给运营商流量费的

网友:
有2公里的距离,是你没有买到那种款项的,还可以是你买的便宜机型的吧

网友:
用对讲机改,用数字亚音, 用对讲机里面的音频功效的开启信号,然后做一个计数器(比如两秒钟内接收三次信号是开启,每两秒中接收四次信号是关闭,这样可以防止误触发)

网友:
WIFI物联网,如果没WIFI可以用GSM的模块,结合继电器控制

网友(2020-02-27):
谢谢分享,想着用来控制水泵和太阳能热水器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