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看戏机重启故障不会修了

楼主(2017-04-01):
新手刚接触看戏机,
接手了一台长虹10.1寸看戏机,故障是播放视频一分钟后重启,有时不到一分钟,无论是存储卡还是优盘都一样。
切换到收音机功能时正常,没有出现关机和重启,怀疑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存储卡和优盘的5V供电问题,到这一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有图纸,电路不熟悉。
长虹白框B024 713D-C100A(0802)10.1寸
下面是读出来的数据
数据没有问题,图片里有板号,机器是黑色下面一横道白色。

楼主:
上传数据附件太麻烦了,必须要用WINrar软件,360压缩不行,后缀名不一样,如何去掉下载金币???

网友A:
修这玩意我都是接可调电源修的,楼主不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数据附件太麻烦了,必须要用WINrar软件,360压缩不行,后缀名不一样,如何去掉下载金币???

金币不值钱,去不去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玩意我都是接可调电源修的,楼主不妨试试看!

同意你的方法,我也是这样的,有的是电池的电流不够了,接可调电源,看看电流的变化和看看会不会再出现重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玩意我都是接可调电源修的,楼主不妨试试看!

传说中的烧鸡(机)大法

网友:
补焊主控、缓存,不行换缓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读卡有问题,。。。。

网友(2017-05-03):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