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资料] 如何把VAG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

楼主(2017-04-02):
有一台IGS鼓王游戏机,显示器坏了。现在想换一个显示器,由于主机输出是VAG信号,显示器是却是老式的莲花接头,请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买一个转换器就可以 了

楼主:
能否在不使用转换器的情况下解决了。扫描板动文章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在不使用转换器的情况下解决了。扫描板动文章如何?

动不了,线路特麻烦,买转换板合算。

网友:
买一个转换器!mayun家有!

网友:
这得是个多老的显示器?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买个转换头吧,2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