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钻 开始不能有力冲击什么原因?黄油已添

楼主(2017-04-03):
天快热了,空调季节要来了.工具却不正常,
去年就感觉的好用.开始都冲击力不足,打个孔后才能正常冲击打孔.以为是油膏不足.添过就没怎么用了.
前几天打4MM孔,几乎就是磨进去的.打了3个孔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问过要价80......

网友A:
把活塞上。。。两个橡胶圈,,换新。。或者缠点生胶带在里面后,,再上橡胶圈

网友:
碳刷师傅正常

网友:
工具老化了 应该考虑更新工具了

网友:
里面要加满黄油,钻头到位了吗

网友:
加黄油时,再加点机油掺和掺和。

楼主:
才用2年.都是装空调用.不至于老化疲劳.黄油加点机油最简单,可以先试一试.更换橡胶圈最后看,--毕竟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活塞上。。。两个橡胶圈,,换新。。或者缠点生胶带在里面后,,再上橡胶圈

没有台钳能拆的出来吗??

网友:
加点机油使黄油变希就好了,因为冷机黄过浓不能进入气缸当机发热后黄油希了进入了气缸使气缸密封度提高了,也就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