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早教机mini USB充电座子

楼主(2017-04-04):
婴儿用品店送来一只早教机,故障是无法充电。更换质量好的新充电线,仍无法充电,拆机测量mini USB座子相关引脚也没有电压输入,判断座子已经损坏。将各排线的插头用记号笔点一下做记号,以防复原时搞错,拆出板子。用铝胶带保护旁边的耳机插座,上点BGA焊油,热风枪320度10秒左右就吹下损坏充电座。以前对这类座子的焊接不熟悉,又更换过手机店用热风枪吹焊后很快损坏的micro USB座子,认为用风枪焊接座子容易损坏,新座子都是用烙铁焊上去的,比较麻烦。这次拆下旧座子后见焊盘上的焊锡较饱满,试着用风枪300度吹焊上新座子,待焊锡熔化时用镊子压一下座子,使它贴合紧密。焊完之后用放大镜检查那个引脚的焊接情况,成功了。只要焊工好,修理这样的小东西比修台电磁炉更容易赚点手工费啊。
修复过程请看图片。

网友:
这种座子看戏机经常换!

网友:
这种座,易损件。

网友A:
有热风枪干这活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热风枪干这活就是方便!

这次拆下旧座子之后焊盘上的锡足够饱满,不然直接吹上去有可能个别引脚会连接不良。不过可以加锡浆补焊。

网友:
这种座子最好换,只要温度不超过350度,用大风嘴很好焊的,唱戏机上经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