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认识这块CPU

楼主(2017-04-04):
认识认识这块CPU, E$KH~AYCK$H`CHL(%I}NMXB.png

网友A:
AMD速龙双核250 ,07年流行产品

网友:
不是07 的
904针脚的

网友:
现在不值钱了

网友:
这两三年的机子

网友:
x2 250跟E5200有得一比

网友:
哦,购老的哈,现在用起来肯定比较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速龙双核250 ,07年流行产品

错,你自己看看07年还有F M2的产品?cpu上面写着2011的呢。

网友:
我们系统维护部那里这类CPU很多,每年都拆回来很多更换下来的机子,与那里还暗喜,以后可以免费更换了,谁知道,一两次之后就没有了激情。每两年收废旧的就来拉一次。我就签字核销,I3、I5、Q8900之类的都不屑,不说这种AMD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速龙双核250 ,07年流行产品

AMD X2 250  2007年的时候也还没有上市,那时候还是AM1和775的时代,自行百度。他发的这块CPU,应该不是正式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