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美的MB-FD5018电饭煲电源块SM7055-12代换

楼主(2017-04-05):
一台美的MB-FD5018电饭煲无电,开机检查R101(2W/28欧)开路,D101(1N4007)短路,IC101(SM7055-12)短路,查电路该块与VIPER12A相同,于是用它代换,R101用的22欧2瓦代换.换上一切正常  12V电压为什么是40V  应该怎么改

网友:
换指针表量

网友(2018-09-13):
不知道,但用回原模块后电压变回12伏了

网友(2018-10-17):
在VIPER12 3脚和4脚加一只12V稳压管就可以

网友(2019-08-20):
加稳压管后输出还是19V

网友(2022-11-09):
3-4脚需要加13V稳压管,输出 约14V,加12V以下电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