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U启动用不了?

楼主(2017-04-06):
昨天试了下做个U启动盘,做完之后一直用不了。U盘已经插好了,BIOS也设置成U盘启动,开机后按F9之后出现一个画面提示选择BOOT盘,也是选的USB datetravel,无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是在装机员网站下的U启动,最新版的,老毛桃版的,还有个什么版本的。都试了一下。就是没有反应。求大神给支个招呗。

网友:
换个usb口试一下

楼主:
换了三四个了都还是不行。换到一个华硕本上也是不行。这台机子是G31M7的主板

网友A:
换个u盘,这都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盘,这都没什么的

可能没有做好启动盘吧,重新按照教程做一遍,也许就好了

网友:
你所为的称谓不敢当,只是来和你交流,现在不少的电器上都有USB插口,你做这个往哪上面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盘,这都没什么的

真的哦,大哥你真神了,我刚换了个U盘做,立马可以进PE了,大哥你真厉害,还想问下我那个U盘怎么修复呢,我那个装不上的U盘是16G的,实际只有14.5G。刚刚可以U启动的U盘只有4G.我真哭笑不得。容量小的反而可用。大的用不了。那个16G的,我头一次做U启动的时候,发现它慢得死,于是半途我把它给停了,后来就出问题了。不能用了。后来我在我的电脑,管理,里面把它重新分区,然后复活了。后来做几次也进不了PE。

楼主:
我再试下装个WIN7看下。

楼主:
4G盘装WIN7GHOST文件装不下。碉堡了。

网友:
U盘的质量差,买质量好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