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电炖锅0闪是代表什么?

楼主(2017-04-07):
一客户送来天际DDZ-16A电炖锅,说煮了两个小时就数码管一直闪,不加热。拔电半个小时后再通电又可以煮,大概1.5小时后又是数码管闪,不加热了。
我通电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怀疑板子潮湿虚焊,拆开检查并上了三防漆,再次测试也没有什么问题。客户拿回去一煮又不行了,还录了个视频给我看,确实是数码管显示0,一秒闪一下,不知道代表什么,这种是没有温度传感器的,只有一个限温开关跟保险,通过可控硅控制加热,有同行碰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可能是5.0V電壓不良了

楼主:
有道理,一会换了78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一会换了7805

5.0V電壓不良

楼主:
原来的稳压二极管是5.1V,找不到用4.7V的,测试一个下午没出现故障

网友(2018-12-11):
我现在一个一样的问题。。。你咋解决的?

网友(2020-12-03):
芯片电压只有3.6V  电压不稳

网友: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故障,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稳压二极管是5.1V,找不到用4.7V的,测试一个下午没出现故障

稳压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问题?

是的,一般都是电容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