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器能用在焊机上吗?

楼主(2017-04-08):
我有一台三相的焊机,改了单相220v使用,用倍压整流输出直流有670v。焊接过程中发现成型差有气孔,网上查了资料说是电压过高造成的,我现在想在焊机输入接一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把输入电压降低一点,这样可行吗?

网友(2018-08-20):
这样做可以的但是成本会高一点

网友(2021-03-01):
要好大的可控硅哟。

网友:
想看看可控硅背多大的热锅  。

网友:
主变压器有条件改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