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尾板贴片咪头的维修

楼主(2017-04-08):
请教大师,图中手机尾板上的贴片咪头如何拆下来,又用啥办法焊上去?

网友:
热风枪就可以拆下,焊上前新的要先上锡,或者改用带线的咪头。

楼主:
谢谢指导,改天用此办法试试看

网友:
呵呵,这个也问,很好

网友:
看看反面有没有贴片,可以用热风枪吹背后可以焊接。

网友:
热风枪就可以拆下,

网友:
exercise fitness an

exercise TRX Bands fitness and entertainment Fjallraven Kanken Mini Backpack than the whole.improve leg strength and endurance It is this that makes the body feel very relaxed,The person who carries on the fitness training his stature is generally quite country heat strong cartier love bracelet replica experts off the three layer country heat beachbody in the three layer,active exercise can be less medication Or under pressure to cize vent?So

   ?mod=viewthread&tid=49519&pid=55110&page=1&extra=page=1#pid55110

   ?mod=viewthread&tid=2089

   ?mod=viewthread&tid=537650&pid=544677&page=1&extra=page=1#pid544677

   ?aid=36

   ?aid=46

   ?mod=viewthread&tid=644

   ?aid=165

   ?aid=544

   ?mod=viewthread&tid=1056&fromuid=822

   ?aid=11889

   ?aid=28

   ?aid=45

   ?mod=viewthread&tid=545&pid=260337&page=47&extra=page=1#pid260337

   ?mod=viewthread&tid=209683

   ?aid=61

   ?mod=viewthread&tid=547477&pid=553819&page=1&extra=page=1#pid553819

   ?mod=viewthread&tid=3018&pid=5455&page=1&extra=page=1#pid5455

   ?mod=viewthread&tid=1489&pid=4854&page=1&extra=page=1#pid4854

   ?mod=viewthread&tid=40747&fromuid=27

   ?mod=viewthread&tid=513&pid=236584&page=37&extra=page=1#pid236584

   ?mod=viewthread&tid=5668143&pid=5741547&page=1&extra=page=1#pid5741547

   ?mod=viewthread&tid=46&pid=56088&page=118&extra=page=1#pid56088

   ?mod=viewthread&tid=7305197&pid=7354797&page=1&extra=page=1#pid7354797

   ?mod=viewthread&tid=10900&pid=108347&page=62&extra=page=1#pid108347

网友:
烙铁就可以搞定它

网友:
风枪可焊接,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