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金正M65播放器

楼主(2017-04-09):
金正M65播放器唱几声电压过低,出得两次,自动关机机,內电压正常,3、7伏要怎样修。请高手教教。谢谢!

网友:
电池虚电  更换电池试下

网友:
那是功放的问题,拔掉喇叭看看图像正常不??

网友:
外接一稳压电源试试

网友:
短接开关试试。

网友A:
看戏机开机后就显示电量低,马上自动关机,查主控电池检测线路电压不能低于3V,也可以补焊主控和检测线路,一般是主控坏,(注主控不一样检测脚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戏机开机后就显示电量低,马上自动关机,查主控电池检测线路电压不能低于3V,也可以补焊主控和检测线路, ...

这样的机子从来沒修过有图吗?那里能找到谢谢

网友:
图一般都没有,也不知到你机器主控是什么型号,是C100、s200、E200、。我修过N多一般都是主控坏,换主控就好。

网友:
C100主控检测脚是59脚,电压1.6V ,低于1.6伏就不对,  59脚电压是否正常?59脚线路是否漏电或不通,检查图上的两只电阻和一只电容,

楼主:
主芯片S200,测59脚有3伏,沒看到连线,59脚前后4脚都沒连线。请教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