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7-04-09):
压缩机是活塞式好还是涡旋式好

网友:
那你先说说:人是男人好还是女人好?

网友A:
根据压缩机的结构,相对来说,涡旋式的效率比活塞式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压缩机的结构,相对来说,涡旋式的效率比活塞式的高。

请问老师,雪博士408层叠式蒸发器,要配多大流量的彭胀阀合适?1.0t还是1.5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雪博士408层叠式蒸发器,要配多大流量的彭胀阀合适?1.0t还是1.5t的?

膨胀阀的大小事根据制冷量或者制冷容积配置的,光说蒸发器的类型有什么用?

网友:
涡旋式的效率高一些,噪音一般比较小一些。

网友:
没修过汽车空调。

网友:
1.5的 408的 我记得 都是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