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苹果屏幕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7-04-10):
这个苹果屏幕还能修复吗?

网友:
修复个毛~~只有换屏了~组装屏65  原屏150~

网友:
换屏吧300以上

网友:
自己还就不需要那么多~淘宝自己买屏幕~

网友A:
这彩条这么对称,不一定是屏哟

网友:
换屏啦,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换个屏幕就好,现在5S屏幕总成基本都是160左右了!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彩条这么对称,不一定是屏哟

请指点

网友:
运气好的话,把排线拔插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B:
屏没破的话应该是彩线问题,换个彩线把大该也就一二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没破的话应该是彩线问题,换个彩线把大该也就一二十元!

彩线也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