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如何判断主板是否好

楼主(2017-04-10):
我最近修一台创维24S20HR,电源正常,查出背光灯无输出电压,再查,发现3.3V,2.6V ,1.7V均无,确定是主板坏,但网购同机主板接上后仍三无,但主板上的各档电压都有了,背光输出电压也有了(3.5V),测背光板上BL-ON/OFF无电压,当接上5V时屏亮白屏(未接屏线),但接上屏线后黑屏,主板卖家说主板是碎屏机拆机件。卖家说是好的,但我无从判断主板是否好,还是逻辑板或屏问题,能用示波器检查吗?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维修三大绝招: 换人
换板
换新机
个人觉得你对液晶电视原理 信号流程 控制原理不太明白,与示波器关系不大。

网友:
有点屏仪或点屏主板就可快速判主板问题还是屏组件问题。

网友:
沙发说得非常对,我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网友:
都用上示波器,再入件测屏仪。

网友:
换原机板, 屏型号一样, 板号贴纸要一样

网友:
沙发说得非常对,我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楼主:
液晶电视修理与CRT修理相差太大了,CRT主板有万用表加示波器基本就能搞定了,CRT管脚排列基本一样,而液晶电视就不一样了,主板到屏是通过屏线再逻辑板过来的 ,而屏线随屏的不同,逻辑板的不同都不相同,搞不好把屏线接错了还要烧屏,CRT不接像管只接偏转线圈就能摘板修理了,但液晶电视不接屏就不知道如何检查,接屏线处的接口,本人修的少不知有何方法能检测,有规律吗?请修理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明显是驱动板问题,连屏灯的驱动信号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