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7-04-11):
近日电脑重装系统,安装360卫士,但发现一打开360卫士就发生显示不正常问题,如下图;
打开其他网页也有,但问题不大,试换电脑管家,也同样请教大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先把显卡驱动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显卡驱动装上

谢谢,请教,我只知道是集成显卡,也不认识显卡驱动,请进一步解释,谢谢,

网友:
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的不对。

网友B:
先用软件(比如HD tune)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你这个是电脑失去响应,操作系统错误、软件冲突、360本身的bug、硬盘坏道、电脑硬件配置低(相对win7系统)、未正确安装显卡驱动都有可能,自己逐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软件(比如HD tune)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你这个是电脑失去响应,操作系统错误、软件冲突、360本 ...

谢谢,我的电脑配置不高,但安装这个(W7 32)已多年,操作系统也多次重装,重装方法一样,唯有这次出现这个故障,出现时点屏幕空白,刷新可去掉,但马上就重新出现了,故障时轻时重,有时出现多半白屏,重装系统后,故障有加重的感觉,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求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C:
没那么复杂,就是CPU占用过高,响应不过来了,扫描硬盘有无坏道,主板是否滤波不良

网友:
我的判断应该就是五楼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复杂,就是CPU占用过高,响应不过来了,扫描硬盘有无坏道,主板是否滤波不良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