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3842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7-04-11):
第一次修电动车,电路不熟悉,
电动车充电器3842供电是多少伏?
60V充电器故障无输出,电路查到3842第七脚稳压管直通,型号是C22 5T。查型号是75V稳压管,迷茫了,3842供电这么高!!!!
大家帮忙看看,手绘图

网友A:
手头有个48V的充电器原理图可供参考下,不过没见到你说的7脚有稳压管,这个7脚只有个供电的整流管

电动车48V充电器原理图与维修(高清版).pdf

网友B:
是22V的吧?拆下开关管有脉冲电压就正常。稳压管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供电哪有这么高,手绘图有误

不好意思,新手,把型号看错了,5和S很像,
C22 5T
C22 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2V的吧?拆下开关管有脉冲电压就正常。稳压管可以不用。

型号看错了, C22 ST  的,是22V

网友:
3842供电应该为13V到18V吧

网友:
12 -26都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48V的充电器原理图可供参考下,不过没见到你说的7脚有稳压管,这个7脚只有个供电的整流管

谢谢师傅,收藏,学习

网友:
3842 有16V(通)和10 伏(断)低压锁定门限。电压取自开关电源副绕组,可以不用外接稳压管,最佳工作电压16V左右。不能低于10V,

网友:
下载来以后可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