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索尼cd随身听d-f411故障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7-04-11):
故障现象:1,用电池时收音机正常,cd模式显示电压低,用5伏电源时cd模式正常,收音机模式显示电压高。2,抗振模式时碟片在转,但不读碟,不抗振模式时能读碟,开始读碟前几分钟正常,然后就卡,卡得读不了碟,再好的碟都这样,换新光头故障依旧。请懂的师傅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吧!谢了。

网友:
主轴问题,间单

网友:
呵呵  也许碟片电机  我的一台碟机 好多碟片不能放 我也以为是光驱问题 结果我在碟片电机加了小许机油 那些不能播放的碟片 也能播放了  ....

楼主:
换了激光头及主轴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