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7-04-12):
我的比德文电动车充电器【3842和12N60组合】进水烧了,目测烧了4个贴片,保险也烧了。是大电容和12N60附近的贴片。望师傅们帮忙。
就是红圈内的,不知大小,望大师指点。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烧 肯定烧多个原件

网友:
刚好家里有个比德文48V充电器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 大电容后面是4个贴片电阻2R0

网友A:
那贴片电阻是12N60场效应管的S级对 地的电阻,此电阻烧毁说明场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贴片电阻是12N60场效应管的S级对 地的电阻,此电阻烧毁说明场管挂了!

正解,确实是场管接地电阻

网友:
管和块基本上也挂了,全部换上有可能不耐用,维修还不如到废品站买几个旧充电器试试,应该有能用的。

网友B:
找个2W0.2欧姆的电阻换掉四个电流取样电阻,换掉开关管,看下开关管栅极几十欧姆的电阻,再检查整流桥和大电容,都没事就上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2W0.2欧姆的电阻换掉四个电流取样电阻,换掉开关管,看下开关管栅极几十欧姆的电阻,再检查整流桥和大 ...

这个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烧的比较严重就不要搞了

网友:
用外接电源测试3842是否损坏,若是也损坏了,这个充电器就没有修理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