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机后转把扭下,电机转下就停,短路红绿线也是这样。求解

楼主(2017-04-13):
更换电机后转把扭下,电机转下就停,短路红绿线也是这样。求解

网友:
换转把前是什么现象,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要注意你换的是否和原来电机是否一样,不一样就要考虑是不是都是60或者120度,在其次要考虑你换的电机的相位是否和原来一样,不一样调换霍尔和电机,直到电机工作声音正常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你换的是否和原来电机是否一样,不一样就要考虑是不是都是60或者120度,在其次要考虑你换的电机的相 ...

我也一直怀疑这种问题,随后把控制器也换了,和这个电机匹配的就好了。谢谢

网友:
如果角度一样的话配相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