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倒霉

楼主(2017-04-13):
今天运气真臭,接修一台AV功放,一边声道无输出,开盖,发现右边声道两对对管全部烧,0.25欧5W水泥电阻全烧,推动全烧,全部换上,检查无误,开机,左声道正常,刚换管的声道声音很小,试着调高音量,只听“哧”的一声,一股青烟,赶紧关机,刚换的件又全烧,还有问题!查吧,想想右声道4个管全烧,应该是输出短路,查输出吧,果然,输出有一个10欧电阻接一个104的瓷片电容,电容漏电短路(输出短路),很兴奋,换之,再把全部坏件换了,以为百分百正常了吧,开机,“哧”,还没来得急接音频输入,又是一阵青烟,4个功放管又报销了!妈呀!前后8个功放管!谈好的150元修理费,全部打水漂,还要倒贴了,不修了!!

楼主:
什么**功放,保险都没一个

网友:
什么垃圾功放?你这样做有钱进?

网友:
确实是修功放和扩音机偏置电路很关键。
现在见了功放就头痛

网友:
150修,不修了,烧了的零件,也不要了,要是我一定要修好,干嘛不修,我发的帖子,基本不受欢迎,但是我到最后,我还是修好了,谈不上技术高,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技术可以就行。建议修复,不亏本

网友:
修功放,保护很重要,在220上面串联个100W灯泡很困难吗?

网友:
大量的维修实践证明,音频功率放大器的功率输出管烧毁主要有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负载阻抗严重低于标称值,负载吸收功率严重大于标称值,直接表现就是功率输出管发热严重,最终热击穿。
二是功率输出管直流偏置电压严重过高,使得工作在甲乙类状态的功率输出管被迫工作在甲类状态,直接表现就是没有信号输入状态下,功率输出管发热严重,最终热击穿。
三是产生严重自激振荡,直接表现就是虽然音量不大,但是功率输出管发热严重,最终热击穿。
楼主第一次换管子之后,功率输出管并没有立马烧毁,还能在小音量状态下工作一阵子,显然此时功率输出管的直流偏直状态是没问题的。
建议楼主来个一劳永逸,测绘出原理图,把右声道的三极管二极管全部拆下,加热后再测BE结阻值,功率管应该测量BVCEO电压值以及集电极电流在3A状态下的直流放大倍数。电阻、电容如法测量,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呢,几年没有修到功放机了。昨天接了一台。报价150,讲价140. 昨天下午查了几个小时无果,也是一边正常,一边保护无声。地摊式扫荡,今天早上查到一个2N5551 be漏电。旧板子拆一对2N5551换上。不在保护,装机试机音量电位器又接触不良。又拆开换了两个10K B型电位器上去。刚刚通知来拉走。试机硬说修过的声音不行,只收到100;还要走我一张刻录的广场舞 CD-R 碟片。

网友:
换上所有的件后肯定要测电流和中点电压啊,时间不能超过1秒钟。

网友:
维修流程错误,一般不会单独损坏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