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420打印机有白色横线怎么修

楼主(2017-04-14):
兄弟7420打印机,同一位置横的白线,鼓芯换过了,没用.打印图片才有,打文档看不到.打印灰色背景Excel表格也能看到横线

网友:
如果是换成套的硒鼓无效,又是老机型的话估计就没有多大修理价值了吧。

网友A:
请上图来看看那  你描述的 横竖  方向没发确定 把定影加热棍换掉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来看看那  你描述的 横竖  方向没发确定 把定影加热棍换掉就看不到了

线相距37毫米,每张图都这样,在同一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相距37毫米,每张图都这样,在同一位置

这个是粉盒出粉问题  看粉盒上是否均匀    此问题无法解决 使用过程中随时会出现  处理一下也是当时会好   循环性的

网友A:
看你这效果已经相当到位了 这机器这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效果已经相当到位了 这机器这效果

7420就是这样,不算故障啊,那好吧。

网友(2019-10-29):
我的兄弟BROTHER MFC7340 也是这个样子,在换过碳粉以后脏点严重,估计是碳粉放多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忍无可忍清理了碳粉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实在想不出是哪的问题,硒鼓也换过了,结果还是有一道明显的白条纹

最明显的那条1

最明显的那条1

最明显的那条2

最明显的那条2

网友:
挺好了,激光打印机。

楼主:
商家回复此机器适合打字,打图片就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