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投影机维修

楼主(2017-04-15):
此机开机里边哒哒哒响,十几秒后保护,不开机,起初认为是继电器响,查电源,点灯板后无果,晚上环境静下来之后仔细听响声来源,原来是色轮部位发出来的,用手转动色轮转不动,拆开后发现色轮变形,成品色轮价格高,于是想先修一下试试,用热风枪加温,小心取下色片,清理干净后用ab胶粘上,整好位置待干后装回色轮,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同行说用无影胶较好,昨天买的在路上了,师傅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没拆过这玩意,色轮装在哪里

网友B:
楼主厉害,搞维修要胆大心细,楼主做到了

网友C:
传说中的激光电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激光投影仪,已经拆开了 待研究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不知道ab胶水耐高温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这玩意,色轮装在哪里

灯后边就是色轮,拆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激光电视!

这不是激光的,激光的比这个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不知道ab胶水耐高温没有?

说是耐90度,可灯后边的温度应该比这高,改成LED 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搞维修要胆大心细,楼主做到了

死马当活马医呗,实在不行换色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