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喷液冷却

楼主(2017-04-15):
3P的全封闭涡旋谷轮压缩机组,打-18度。可以在高压液管,过滤器之后接一三通,接入电磁阀,阀出口接入60mm长,2mm的毛细管直接接入压缩机回气口吗。这样有用吗

网友:
想给压缩机降温!猜的!

网友:
你这是干什么,创新呀?

网友A:
不懂你打算怎么搞!高压管(液体输送管)本身就是过滤器之后接电磁阀,再到膨胀阀的。
你在过滤器之后“接三通”,再接电磁阀,电磁阀出口又接60mm(毫米)长,2mm(也是毫米)的毛细管去压缩机的回气口(吸气口),搞不懂你干什么。

网友:
哪有这样喷液冷却的,冷却是给电机冷却的,你这样有什么用啊

楼主:
r22打到零下18左右,低压不是回气很小,压缩机发烫,这样不是可以回气冷却压缩机嘛

网友:
这是回液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打算怎么搞!高压管(液体输送管)本身就是过滤器之后接电磁阀,再到膨胀阀的。
你在过滤器之后“接 ...

他说的是喷液冷却,假如排气温度过高 自动控制喷液给压缩机降温, 现在的一体机的机组上外机就有一个检测排气温度 喷液 给压缩机降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22打到零下18左右,低压不是回气很小,压缩机发烫,这样不是可以回气冷却压缩机嘛

你这样连接等于给高压泄压,与空调外机泄压阀高压压力超高时自动开启向低压泄压的原理一样。
但你的接法高压液体管在电磁阀后开三通后,在三通通向低压管之间还必须再设置一只电磁阀或者像空调一样的“泄压阀”,只能在高压侧的压力超高时接通开启,否则处一直联通,等于高低压相互串气,减小了压缩机的吸排气量(输气量),降低了压缩机的制冷功率。
该库需要的是-18度的库温,设计时已经考虑了压缩机的适应性,与高温压缩机不同,采用的是中温或低温压缩机,在通常小冷库系统的运行中,低压压力本应该与当时库温下的蒸发温度相对应,随库温降低而降低,而你反而去把压缩后的高压实行“短路”,这是错误的!需要“喷液冷却”,那是对螺杆机实行的一种冷却方式,连接和控制并不是你说的这样!

楼主:
谢谢荣昌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