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载CD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7-04-16):
朋友给一台车载CD机,自己想用,可是不知怎么接电源线,朋友也不知道。请问坛里哪位高手能告诉我?

网友:
机子外观你没发出来,怎么帮你

楼主:
刚才匆忙忘发图片,现补上

楼主:
右边第一个插孔,从左边数第一、三、四三个水平插针,地线应为中间那一个,两边接15V正极,按power

网友A:
我车上就是CD机只买过一个碟片,十年没有开过机。带子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车上就是CD机只买过一个碟片,十年没有开过机。带子不好配。

我不用CD听,而是用手机输入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CD听,而是用手机输入听。

对音质要求高的专业人士一般会买好的CD碟来听音乐,也会改装车的音响,不过这样的人也不是很多,必定要烧不少银子,用手机听音乐,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就是下载无损音质或者高码率的的歌曲,那样音质也会好很多。如果是像MP3那种128码率的音乐就不行了,还比不上调频广播电台的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CD听,而是用手机输入听。

   对音质要求高的专业人士一般会买好的CD碟来听音乐,也会改装车的音响,不过这样的人也不是很多,必定要烧不少银子,用手机听音乐,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就是下载无损音质或者高码率的的歌曲,那样音质也会好很多。如果像MP3那种128码率的音乐就不行了,还比不上调频广播电台的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