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主板装系统后,没有声音,其它一切正常

楼主(2017-04-16):
七彩虹主板装系统后,没有声音,其它一切正常,显示无法找到音频设备,换几个系统也是一样,请求师傅们指点,先谢了!

网友:
可能是声卡芯片损坏或电路问题,可以使用外接USB声卡。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试,检测不到,硬件坏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USB转音频的插上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先用软件修复一下,如360或电脑管家之类的。如果还是老样就重装下声卡驱动。如不行就是硬件损坏。

网友:
设备管理器

如果有音频项 且还有问号的设备 应该是驱动问题

如果设备管理器有设备 没问号 看看你喇叭设置和背板插孔是不是对应的 有无静音

如果设备管理器没有音频设备 那估计是硬件坏了或是插孔损坏

网友:
集成声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驱动人生测试一下

网友:
BIOS里打开集成声卡了吗?